DELL N4110无待机,通过“移花接术”修复!

楼主(2018-07-14):
                  DELL N4110无待机,通过“移花接术”修复!
故障现象:无待机电压,不触发;
维修过程:这种故障现象一般直接查公共点和待机芯片,经过测量,公共点是正常的,待机3.3V\5V电压无电压输出,用示波器测量两个电感后端有瞬间输出,但还没达到标准电压、还没稳定就掉下去了,掉的很快。测量两个电感前端、上下管G极和波形很正常,接着测量待机芯片(RT8206B)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从后端的波形来看,也不像是滤波电容引起的,于是更换芯片,找了个ISL6237换上,换完后,当时可以正常输出3.3V/5V PWM电压,过了一会再测,又是原故障,以为换的芯片不好用,再从料板上找了个RT8206B换上,也是和刚才一样,刚开始有输出,过一会就恢复原故障了。芯片周边的电容电阻查了个遍,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不管那么多了,不可能在这片板是耗费太多时间,直接改板吧!
      于是从别的主板上剪了一块待机电路下来,并找出它的工作条件(主供电、开启、线性……等),然后飞线到主板上,取代原PWM输出。以下是飞好线的样子:

飞好线后,通电,电流正常跳变,接上屏正常显示,如下图:

虽然显示了,但是不可能就这样装机,得找个地方把这待机小板安置好,摆来摆去,也只有无线网卡的位置空间够大,如下图:

处理好了之后,整机套起来测试正常,最后装机的时候,把部分供电线换成了较粗的线。

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求快。求速度。

冷漠, + 5 + 5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待机都能改,船长就是牛逼!!!

网友:
猛,我就喜欢这种 快速度 维修,,,,不折腾,赚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A:
这板子我修过 把3v 5v 的上下管换了 可能有惊喜 也许船长换过了吧

网友:
这么长的飞线后续会不会出问题,船长

网友:
厉害 。居然可以用不同的板子, 令小白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我修过 把3v 5v 的上下管换了 可能有惊喜 也许船长换过了吧

换过了,当着众多学员的面换的。

网友:
支持船长,很好的额技术帖。。。。。。

网友:
这样会返修的     劲量 原板修复最好

网友:
这修的也太刺激了 真是移花接木啊

网友:
船长还是船长  稳

网友:
这样修也行,利害,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网友:
3,5v小板家居必备良药,

网友:
移花接“术????船长你好像多写了一个点~~~~~~~~~~~~~~~~~~~~~~~~~~~~~

网友:
小小菜鸟, + 5 +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接线简单 含金量在外接待机小板,你把那块貌似三星主板剪的技术高

网友:
移花接术楼主真的很神啊,长见识了。

网友:
这再坏让下家怎么修啊!看到头都大了!

网友:
这个移花接木太漂亮了。。。。。

网友:
这都可以 不知道能用多久 还是修板子好点

网友:
船长的技术真是高超,这样都可以改。

网友:
修不出来的时候,我也经常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很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船长果然名不虚传,要是我等小白必定会追着条件死查到底。

网友:
船长还是船长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事,不过好快就坏了,可能电流过大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下次试试。。。

网友:
牛逼,这样能装进去也要绞尽脑汁了。。

网友:
船长这手术真了得,估计是给学员师范的,不过很多主板找不到地方放小板。

网友:
逼死处女座系列!

网友:
哇,这个技术,都能用小板改电路了,这电路知识得多扎实,膜拜大佬

网友:
线性开启什么的需要飞吗?只看到飞了主供电,地线,3和5V的输出

网友:
还有这 样修主板的,,真是牛。。。。可以借鉴

网友:
very good solutions it is wonderful dear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历害了。我的黄老师。讲的是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呵 技术很好呵呵呵 最好绣出来

网友:
会不会线太细了 到时候发烫严重断线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