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奇葩的机器:502胶水灌内存槽

楼主(2018-07-14):
今天修到一台DELL本子,修好后,总是不过内存。
总共两根,拔下一根,开机还是报警,再拔另外一根,‘嗯’,纹丝不动,用力,还是弹不起来。难道是内存下面有双面胶?热熔胶?我的想象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继续努力,重新拆下主板,用灯往里面照:原来居然是502或者101胶水,将内存金手指和槽子灌满了,难怪将主板都拉变形了,内存都纹丝不动。

最后,想到502胶水也怕高温,用风枪对着槽子一阵加热,慢慢的终于将它们分离开来。
内存和槽子算是报废了,懒得清洗了。

另外一根内存是好的,装上去点亮了。

搞不懂,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想法?? 哎!!

网友:
高手  厉害,,这种事情都想出来

网友:
我想起曾经听说的水洗键盘、色拉油泡主板……

网友:
洗衣粉刷主板

网友:
民间有高手    高手做事看不懂

网友A:
这么做是为了怕发货内存震的松动吧

网友:
这还是牛13的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是为了怕发货内存震的松动吧

兄弟,你6

网友:
奇葩无处不在啊

网友:
呵呵,一看就是头脑简单的SB弄的

网友:
肯定是客户为不了让内存掉下来,想法很正常,做法不正常

网友:
高手,人才,奇葩,世界上少有!

网友:
有可能用户自己搞的,不懂装懂,以为粘住就不会松动了

网友:
这样干内存铁定不会松动

网友:
槽子报废了,,但内存可能不会报废,,,,

网友:
哈哈 这个看得到的故障也不好修 啊。。。。。

网友:
奇葩还真是多啊   估计SB给修的时候点的胶水吧  原厂不可能有那种胶水的

网友:
兄弟,502胶水防震高手思维你不懂。

网友:
估计是那个内存槽有问题 ,内存总是松动

网友:
遇上那些神经病,很是无语了。

网友:
还有用胶粘CPU散热器的呢,,,,,,,,,,

网友:
应该客人怕内存松动

网友:
我遇见过用胶水粘CPU散热片的 后来暴力拆开了 居然没坏

网友:
当脑残遇到502那也是醉了,很可能是机主干的。

网友:
这样都可以

网友:
哈哈哈,主板都拉变形了,好有画面感!是不是我动画片看多了?

网友:
加热?兄嘚你没被呛得泪流满面嘛

网友:
奇葩的人做奇葩的事,人才呀。。。。。。。。。。。。

网友:
上次遇到个啥x把整个主板涂得到处都是导热膏的。。。可能他认为那样会散热好一些!

网友:
我见过把502当硅脂用的来。。。。。。。。。。

网友:
这个怕是人为的吧。 一般情况也不会这样做把

网友:
风枪吹520 ,味道很刺激

网友:
如果是502只要放到速冻里面冻一会就脱开了

网友:
丙酮清洗!!!!!!!丙酮清洗!!!!!!!

网友:
物理没有学好,遇到过接220V进笔记本的。。。

网友:
应该是哪个槽子容易出问题松动才这样干的吧

网友:
个个都是人才,脑洞真大,
我只能佩服

网友:
高手在民间嘛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客户总是发明一些好方法。我遇到过二代内存改缺口插在三代槽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