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D-I7 D2维修历程

楼主(2018-07-14):
前几天一学生送来一台神舟战神K610D-I7 D2的笔记本。待机正常,开机到0.08就掉电了。拆开一测,主共公点有19V,保护隔离已过了。测各大电感,无对地短路。再重新开机测试,3 5V,电感有3.3,5V却只到3.4就掉了,故障点来了。
    打开图纸,5V的电感是PL9.供电芯片是PU9.测脚位,各供电信号脚位无明显的对地短路,1脚有19V供电,5脚En有,。但是10脚却有8V,这不对了。换芯片,板太新,这个芯片没有备,从X宝上面淘一个换吧。
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上去,电流刷刷上去了。1.45,突然转头向下,掉电。晕了,还有问题。掉电的时候听到主板好你有噪音。神舟呀,板都水。看看有没有大师遇到这样的情况。上去一看,还真有,通病了。CPU供电管不良。不想了,换吧。PQ6 7 8 9两对都换掉。换上去一看,果然如此。真的感谢迅维,感谢大神们的分享
   到此,应可以了吧。装好机,试机。全正常。关机再试。悲剧了。居然关完后几秒钟又自己开机了。自动触发?拔掉电再测,不会自动触发,开机再关机又自动开了。看样子,还有问题。又折掉机测。取掉开关板,直接短接脚位开机,也是一样。放电不全,把5V芯片和    MOS管再查了一下,没有什么异常。只能想当然了,刷个BIOS看看了。刷,一阵刷。再装机测。关机。电流0.01了。一秒,两秒。。。。。足足等了他20来秒,终于静悄悄,不乱来了。终于好了,真是一波三折。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k610d-i7 D2 _DA0TWSMB6E0.rar

网友:
谢谢分享  网页的建立帮助了太多的维修人员

网友A:
请问10脚有8v,怎就可以断定芯片有问题呢?是芯片条件都满足了才换芯片吧

网友B:
同问楼主,5V电压只到3.4V为什么是换芯片,不是查反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10脚有8v,怎就可以断定芯片有问题呢?是芯片条件都满足了才换芯片吧

boot脚 没工作是5v  工作后是一个方波  要示波器测  万用表是平均后的值,可能歪打正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t脚 没工作是5v  工作后是一个方波  要示波器测  万用表是平均后的值,可能歪打正着了。

我是测得和脚位无对地短路, VIN和EN都有,但是10脚待机8V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下,测得他电压不对,我认为外围应是正常的。这个芯片是不行的。我都是首先得把他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5V电压只到3.4V为什么是换芯片,不是查反馈呢?

因为我测到其他的正常,那个10脚的待机电压有8V,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换掉芯片再说了。

网友:
厉海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需要功底 。楼主厉害

网友:
就是个BIOS问题啊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
看你写的,我还得变看变猜,才懂

网友(2018-11-25):
神州这机子通病妥妥的,我也修到一样的问题,都查遍了,就是5v芯片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还都挺多的。。配置都很高。碰到几次都烧的很严重,

网友(2019-05-25):
神舟战神K610D-I7 D2维修历程,一波三折,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顾客能接受的话顾客能接受的话顾客能接受的话

网友:
看起来是好了  返修机会很大 这里的问题不简单!

网友:
这机器通病了

网友:
这型号刚修到过,CPU是用的复合管,大短,把CPU也烧了

网友:
又是这个CPU主控,这个焊完后不要插CPU通电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