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greatjayhao的图片帖

楼主(2018-07-14):
110v误插220v烧掉了,可以明显看到烧了一个tvr 07271压敏电阻,可不可以直接改成220v的啊?需要换什么,望大神指导啊

网友A:
听说要把大电容换成450v的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B:
不用修了,直接换一个吧看看就知道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修了,直接换一个吧看看就知道不行的

只是看着黑,换了个换个电阻有保险就好了!问题是要怎么改能用220v想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要把大电容换成450v的 好像是这样的

只换电容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