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8-07-14):
映泰主板接上电源,短接开关键不上电。用镊子短接电源绿线和黑线,cpu风扇可转,放开镊子就停。插上电源放开镊子,万用表测开关键,有3.3v电压。测晶振一脚有1.4伏,另一个脚也是1.4伏左右,但往引脚上移一点电压会跳变,变成零点几伏,可能引脚氧化。测PCI-E第10脚,无电压,这个是vccrtc电压吗?是不是图中的供电管坏了?不知哪个供北桥,怎么判断。

网友:
供电管NIKOS p0903bdg。练习,望前辈多指导。

网友A:
看图纸维修 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维修 按时序来

无图纸

网友:
芯片应该可以搜到的

网友:
不触发,晶振必须要有压差,不能是一样的电压,不然南桥rtc是不工作的。看看待机3.3是否正常,测试稳压器是否正常输出3.3v电压,不正常换稳压器或者换两个分压电阻,测试待机是否有短路,有短路就是桥坏了,不短的话,就查io条件,开关针是否有3.3跳变,io发送给桥的上电信号是否也有3.3跳变,桥反馈给io的上电允许是否有持续的高电平。
绿色线是否被拉低,是否断线。
其实不触发是最简单,最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