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指南针水平仪失灵,原因很少遇到的

楼主(2018-07-14):
这种情况一般是陀螺仪芯片问题,换掉陀螺仪芯片还是一样, 换掉加速器也不行换掉指南针还是没用,然后发现是扩容的机器,想想是不是硬盘底层某文件缺失导致,果断拆下硬盘重写数据,刷机激活指南针水平仪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大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