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正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打印缓存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4):
金正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打印缓存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金正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送修的一台金正液晶电视,通电以后红色指示灯亮不开机,供电都正常。

  之前看到过有朋友修过一台这样主板的电视,是缓存的问题造成的,也许这台也是这样的故障。先打印明细试试,线序设置编程器主板通电以后打印程序跑过BOOT到RAM A处停止打印,排除缓存和固件的问题,应该是缓存DDR通讯问题。

  接下来开始查缓存通讯,终于找到了那根断线,但断线的位置正处于主芯片BGA封装的后面,飞线不太可能了,重新做BGA也不一定能好。

  对于BGA芯片背面过孔的断线,一般我都会这样处理,首先用最小的钻头把过孔打穿,因为这个过孔正位于BGA封装芯片的一个引脚,要掌握好力度。再找一个引脚最细的电容,把引脚剪短,穿过过孔后再焊接。

  这样就可以隔着板子把BGA芯片引脚引出来然后再飞线,处理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能查到哪根线断了,也是神了,老司机啊。。

网友:
从打印信息可以看出问题,赞,,,,

网友A:
什么样的钻头  打孔?            测试信息怎么打出来的    用什么软硬件测得?

网友:
这技术太牛了,又学到了新技术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钻头  打孔?            测试信息怎么打出来的    用什么软硬件测得?

打孔焊接才是重点

网友(2018-10-11):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怎么知道是这个点?我很想知道!别的师傅是不是也想知道?

网友:
师傅你这个电视怎么打印信息喃。

网友(2019-01-21):
技术太厉害了。!!!!!!!!!!!!!!!

网友(2019-02-22):
你这个技术牛逼了,我不行就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