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神舟E486H启动项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8-07-14):
有哪位高手能解决,、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换到别电脑试试呗

网友:
把盘格成 UEFI模式的  把盘格成 UEFI模式的

网友: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一试    换硬盘   其他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这问题简单,,上度娘搜,。win8改win7。!!!

网友:
楼主是win8还win7?应该是模式不对吧,

网友:
换了南桥?神舟笔记本挑南桥!

网友:
桥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初始化BIOS看看,不行就用UEFI模式的试试看。

网友:
改系统呢吧                               模式不对吧

网友:
要不硬盘坏了,要不重新刷新一下

网友:
装win10就行了

网友:
cmos 方下电,然后 再试试看,不行换硬盘再试

网友:
硬盘接口有3.3VS和5VS供电,量一下是不是低了,
然后再量一下耦合电容阻值有无异常!

网友:
安装版win10进去看看,实在不行硬盘坏的可能性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