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LED42K520J3D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8-07-14):
海信LED42K520J3D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海信 LED 42K520J3D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过程】

  回收一台海信LED42K520J3D液晶电视,开机红灯亮,拆机检测电源板12V.24V正常。测主板各路供电,发现N7(4459)输出到逻辑板+12V,N90(AIC2862-5)输出+1V,没有电压(两路负载对地无短路)。N7开关4脚模拟工作,发现N7输出+12V正常。

  测N90控制端7脚高电位正常,说明此电源块不良,用P3482代换AIC2862-5,装上后两路电压恢复正常。

  开机测试,屏幕出现了海信LOGO,试机一切正常。至此,海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排除,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爱修网

网友:
正常电压应该是5V吗?????怎么没有说

网友:
                    没看明白,有图纸就好理解了、

网友:
感谢分享,来学习学习了的,新手

网友:
没图就看看啦,反正不会修就换啊啊

网友:
逻辑板的供电不到就不开机?好像没有看清楚

网友(2019-05-16):
谢谢分享,收藏起来,下次看看

网友(2019-06-19):
没看明白,我还是太菜了

网友:
开机有声音,有背光,是 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厉害  ,液晶电视真的还未修过  ,学习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