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47无待机

楼主(2018-07-14):
这板子是新版点火回路的B+  对照好板的B+  13.5V  坏板子只有12.2V  现在的问题是EC只有111脚有供电   我看图纸EC的复位上拉都是系统的3.3V    也就是说现在EC的条件是不满足的 那么怎样才会输出EC_ON去开启系统供电 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B+会偏低 难道是现在是默认的电池模式?我尝试直接给供电芯片加一个开启信号 是可以出电压 也可以触发亮机的  就是不明白EC_ON的输出到底是个什么原理?还是说问题还是出在B+
或者是因为现在是电池模式  所以 EC在待机的时候不输出ec_on  有点不明白了

网友:
描述的不仔细呀,EC什么型号,具体电路拍几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