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技嘉H61维修

楼主(2018-07-14):
技嘉H61, 上电无复位。   实测除了CPU供电没有,其它供电都正常。    测CPU供电 ISL95836 芯片的供电,使能正常。   至于SVID,这个不好测,先不测。 很久没修H61主板了,时序都忘了,找个时序看了下。   CPU要发出SVID的前提是  DRAMPG   CPUPG  这两个信号要出来。   DRAMPG从桥直通CPU,这个没法测,就测CPUPG,这个在Q47 C级上测,果然没有。   看来是桥没发出PG信号导制无CPU供电。   桥要发出PG之前,先要读BIOS,于是刷个BIOS试下,发现没什么变化。   再看桥发出PG得收到APWROK信号。  这个信号是从IO的63脚发出,实测电压为零。 再测IO的ATXPG脚为5V , 确认IO坏了。  跟客户说要订IO,要三四天,客户表示不能等了,要配新机。 只好把IO还原了。 结果再一试,还走字了,变成内存不过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你看看io的检测脚 vin2/3电压正常不 。你应该是加焊io的时候电阻受热后阻值又正常了。

网友:
io 不能输出pg 并不代表着io已经损坏了,因为Io的检测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不出pg信号

网友:
cpu供电时序还有印象,小白掌握不踏实,也不知道CPU供电如何出来,大概印象就是cpu前边的电都有了,然后apwrok,pwrok,procpwrgd,drampwrok什么的,一点都不懂,要修的时候我就去复习时序了,10几天了,什么都没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