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上的芯片板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8-07-14):
硬盘出现故障,计算机识别不了,估计是有问题了,于是卸开看看其原理,个人认为一般里边的盘片不会出问题,关键是下边这个芯片板可能有问题,想从网上购买一个换换试试,可是不知道叫什么名称?请教大家啦

网友:
还是多了解下 硬盘的 结构吧,光换个PCB电路板 是修不好 硬盘的

网友A:
硬盘换版没有用,每个应该的固件不同。

网友:
原来它叫电路板呀?

网友:
看到大家的回复,知道它叫硬盘电路板,你们都说换了也没有用。可是在淘宝网上搜索到电路板后,有人评价说也许可以用,即有人换后硬盘好了。一个电路板仅20元左右,如果试试成功的话,不是节省几百元,只管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版没有用,每个应该的固件不同。

找相同型号的怎样?这是淘宝网上卖家的介绍方法,从淘宝网上还真学不少知识

网友B:
买回来的板子一样也没有用,好用了硬盘数据也看不见。

网友C:
找一样的板子 ,  把BIOS 也换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样的板子 ,  把BIOS 也换过去

你是说把电路板上的BIOS换一下,那拆除时可能将电路板上的线拆断?太危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回来的板子一样也没有用,好用了硬盘数据也看不见。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样的板子 ,  把BIOS 也换过去

原来是这样啊,太麻烦啦

网友D:
换板子必须把原来的板子上的那个芯片也跟着换过去,说是上面记录了一些硬盘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板子必须把原来的板子上的那个芯片也跟着换过去,说是上面记录了一些硬盘的数据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一点啦,你果然是个大侠级别的,向你学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回答,我明白一点啦,你果然是个大侠级别的,向你学习呀

我只是知道一点点,,我也没有实践过,你先趟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