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亮机后几十秒重启,通病有谁解决了的

楼主(2018-07-14):
今天修到了一个E540笔记本,拿来还以为是系统的问题,结果还没有进PE就又重启了,然后就拆了硬盘装,安装上硬盘去,还是重启
试了一下进BIOS设置面也会重启,看到是硬件问题了
刷了BIOS不行,看了一下论坛,没有一个人解决了的,
晕,看来只能换板了

谁有思路请告知

网友:
今天修到个ZX50J,也是这个现象,快进PE的时候就重启,反复这样。不敢下手。

网友:
Joe爸爸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电池试过吗

网友:
这个不是4代蕊片,e440桥通病。。。。

网友:
这款机要不BIOS坏。。。桥问题。。

网友:
那就不插内存看是否重启

网友:
换桥,然后刷个BIOS,刷之前先改ME!

网友:
E540我记得还是桥的问题多,刷原厂BIOS不行就报价报风险开干吧。

网友:
换桥,刷bios

网友:
换个桥试试,这种问题,桥概率有点大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有啊  分享一下啊

网友A:
加焊下桥.看看是否会改变...再决定是否换桥

网友:
刷me,不行就干桥。这个机型桥是通病,之前干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桥.看看是否会改变...再决定是否换桥

有黑椒,也可以吗?一直以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黑椒,也可以吗?一直以为不行

行的.你先加焊到大约180-185度就停止.冷却後再试试

网友:
直接干桥吧,E440 E540不都是这个鸟问题吗?

网友:
have you flashed bios first and checked ram and ram bank

网友:
SR17D,换完刷个BIOS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我的是30秒重启。论坛说刷BIOS能好。都是骗人的。搞的我买了好几个都没有用

网友:
大家好,没有解决,同行的,换南桥风险大,这几天又忙,没心情点锡

网友:
独立显卡不认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