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4142P 公共点电压跳变求助

楼主(2018-07-14):
测了充放芯片的条件都正常,公共点阻值正常  3 5V 电感阻值正常 电压来回跳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
看下隔保哪里的问题。我修到一个机子就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跳动幅度有多大?是否还是因为35V的开启不稳定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的两个MOS管。。。

网友:
估计还是隔离管的事

网友:
是不是电源限流了。。。。。。。。。。。。。。。。。。。。。。。。。

网友:
公共点问题应该好修

网友:
保护隔离检查一下

网友:
有的机器公共点是要插电池才能产生的  前几天修到的一个机子就是这样

网友:
隔宝有问题吧,仔细查一下隔宝是不是mos管不良

网友:
后面电路有短路  保护隔离 电压会变动    看看那里19V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