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5LP 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8-07-14):
拆机,3,3v 5v 正常,测EC条件, 供电,LID ,RST  ,ACIN  ,正常,刷个BIOS  还是不触发, 继续测,sus-pwrgoog 正常,rsmrst  0.9v 不正常,论坛查了下,有个帖子和我的问题一样,说是断开EC 的rsmrst 脚,EC 这边电压就正常了,最后判断是CPU坏了,(CPU桥集成一起的),我的断开这个脚也是一样现象,难道真的CPU 坏了,想了想,。。。。测了测 CPU桥待机, 当测到SRTC_RST  1.6V  不对吧,用呢子直接短接上拉电阻,电压变成3.3 V 但还是不触发,于是果断加焊CPU ,触发亮机,现在还在测试中,看稳定不!

网友:
这个机子前几天碰巧也修到过一个   是南桥rtc-rst没出来  是由rtcvcc通过一个20k的电阻上拉而来  测量rtcvcc有3.3 果断料板拆一个20k的电阻 完美触发

网友A:
加汗 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网友B:
加焊cpu的温度线能分享一下吗?实在担心cpu被焊坏

网友:
这种不触发还是按条件来测试不会漏过,也不至于误杀桥或CPU。

网友:
最后居然是CPU的问题。。CPU比较麻烦。。。

网友:
这机cpu挂的多

网友:
华硕CPU易坏

网友:
哎,cpu坏了,客户一听报价,脸拉得老长了!

网友:
CPU要坚持                            ,要换U就不好收钱拉

网友:
这种CPU好少加焊能好的,还贵,啧啧啧

网友C:
加焊不超过3天,一定会回来返修的,很不稳定,后续收费也是个事情,除非你只保修一个星期

网友:
遇到几个挂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汗 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管多久还等时间检验,管多久还跟各人加焊的具体细节有关系,相同问题有人加焊管的久些,有些很快返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焊不超过3天,一定会回来返修的,很不稳定,后续收费也是个事情,除非你只保修一个星期

这个加焊很讲究细节,可以让他用不了多久,也可以用久点,就想以前的上网本的小黑桥一样,一般的加焊很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cpu的温度线能分享一下吗?实在担心cpu被焊坏

BGA 做多了就知道了,温度线没用,关键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加焊很讲究细节,可以让他用不了多久,也可以用久点,就想以前的上网本的小黑桥一样,一般的加焊很容 ...

我也遇到过很多类似的,当时是刷一次BIOS就能亮机,后来发现不刷BIOS稍微吹下桥也能亮机,然后就想上BGA加焊,我老板不让,说英特尔的桥加焊很快就翻修的,不能跟AMD比,电子产品嘛,稳定才是最主要的,自己要肯定自己干的活儿,不然这个客户肯定没有下一次了

网友:
现在很多电脑都是把U和南桥集成在一块了。很多不触发的。加焊下CPU就好了。很多CPU不显示的,加焊下结果大爷的。不触发了。哈哈

网友:
板载cpu坏的真多,以后还怎么修啊

网友:
这种CPU说实话加焊的用不了多久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