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板号LA-9631P不触发

楼主(2018-07-14):
不插开关面板可以触发。插开关面板主板开关接口没有3.3V电压,拔掉开关面板,接口有3.3V电压。去掉开关面板C3C1当时解决了,过了两天客户有拿来了,故障相同。

看看看电路只有这里引起,最后拿掉D24解决。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小板我是遇见过开关坏的,换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一样问题

网友:
可能是通病

网友:
拣钱吃鸡的节奏

网友:
我是直接排线不要  直接接两条给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