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戴尔m5110没35v

楼主(2018-07-14):
过来一个本本 取电池0.007 开关没反应 拆机测量没35v                                                                                                    11脚供电有  12脚线性开启有  线性 35v也正常   2.4脚分别也都有5v的电压 7脚自居有4.6  89没电压 反馈不用说了  也没有  电感后端滤波电容 换了  无结果                    大佬们  我是不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求助求助

网友:
  大佬你想怎么修。

网友:
                        换一个芯片呗!!

网友:
换个蕊片看看吧:tiaopi:。。。。。。

网友:
有没有网卡电源小板的?查查这个小板上的网卡芯片 容易烧 导致没待机

网友:
3V5Vmos管有供电吗

网友A:
后级正常换个芯片 查下PWM相关

网友:
这种还用说吗? EN都有直接换芯片

网友:
测量3 5v对诶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就把芯片拆了 然后逐一查引脚是否正常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没用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正常换个芯片 查下PWM相关

这一种芯片能给哪个代换啊

网友:
这一种芯片能给哪个芯片代换啊.....

网友:
有得芯片是低电平才开启得1

网友:
有些笔记本要按开关才有 3 5 v

网友:
51125和这个差不多吧 稍微改动下

网友:
最后有搞定了吗。。。。。。。。。。。。。。。。。。。。。

网友:
这个时候用示波器吧 很容易查。。。。。。。。。。。。

网友:
2 4脚5V应该不对(我觉得2.5V才正常).你可以检查下EC发出的5/3VSUS_ON是否发出.也许+3V_EC就已经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抓了一下  前端后端都没电压 芯片没工作  没找到合适的代换芯片  已经从网上发了...

网友:
0.07A待机芯片应该发烫了吧,条件基本都有就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