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8-07-14):
电脑开机时好时坏,有时点不亮,开机时主板有滴的一声,CPU风扇再转的,插拔内存条试过没用,主板上图片的灯都不会亮

网友A:
请问你有万用表吗

网友B:
有保修的保修,没保修的送修!!非专业人士千万不要动手,以免故障过大,或者人为损坏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万用表吗

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保修的保修,没保修的送修!!非专业人士千万不要动手,以免故障过大,或者人为损坏不保!

自己组装的电脑,不知道哪里坏了,拿到电脑店修,能正常开机,他也没法解决

网友:
开不起来时,关掉电源,过段时间就就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组装的电脑,不知道哪里坏了,拿到电脑店修,能正常开机,他也没法解决

温馨提示:检查外设或者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主板维修图纸少,不易维修如果为名气那就死磕。为赚钱换二手或新的。

网友D:
好高档的主板,自己搞不定还是送修吧,以免把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高档的主板,自己搞不定还是送修吧,以免把故障扩大

拿去电脑店,能开起来,然后他就说是好的

网友:
工具基本齐全的老司机都表示对这个板子压力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高档的主板,自己搞不定还是送修吧,以免把故障扩大

开不起来时,关掉电源,过段时间就能开机了,主机关机后不能让他通电,通电后面想开机就开不起来,能开起来时,正常关机后,在开机也开不起来

网友:
实体店 买的 吗·  看样子没过保修·  拿店里 多测试下啊·   对了 你家电压稳定吗·    现在是夏天·  如果电压不稳定 不行的· 建议你 到朋友家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