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代 客户自己换电池 引起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7-14):
苹果6代 客户自己换电池 引起开机不显     第一步打显示座子对地阻值一切正常
然后..然后...还能干嘛..然后就是论坛.找大神分享的经验...........
然后..我就开始换 U1501  问题依旧.......然后...论坛找分享贴
然后..在拆开打     U1501的每一个点的阻值..然后我就发现了问题在  C3  LCM_TO_CHESTNUT_PWR_EN
开路了.  然后就一路开干...

补线开始...........................................................

补线中.....................................................................

上油固定一下...........................

补线一般..大家理解一下

开机亮屏......还有什么好说的.收工
客户取机走了.....没有几分钟...客户回来了.X.难道说就.坏了

还好是无信号...

处理一下.结束了.下班了....

网友:
还好论坛大神多

网友:
你的修机太快了然后然后就修好了,然后就转到毛爷爷了。

网友:
无信号怎么处理的?

网友:
最喜欢客户自己换屏换电池了,弄坏座子,打错螺丝,生意就来了。

网友A:
猜猜看楼主是不是应该忘了接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猜看楼主是不是应该忘了接天线

这都让你猜到了...................

网友B:
SIM卡 位置 贴茶色胶带注意高度和1.8V弹簧那儿  不然 会插SIM困难 取出卡主 信号不稳定

网友:
最好这个是卡贴机吗 粘的那个像不是国航的吧

网友:
嗯,我换电池也上错螺丝了,还好及时换了回来,太坑爹了

网友:
历害了   学习中  学习中。。。。。。。。。。。。。。。。。。

网友:
怎么升级高级技术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M卡 位置 贴茶色胶带注意高度和1.8V弹簧那儿  不然 会插SIM困难 取出卡主 信号不稳定

好眼力.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