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3-572g LA-162p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8-07-14):
接到一台宏基v3-572g 4代i5低压笔记本 独显
故障:开机电流0.6左右不显
下了5-6个bios 就只有一个可以亮机结果还开10次 有4次不亮机 郁闷   显卡加焊无果
求助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指点一下

网友:
Bios刷亮了那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到

网友:
刷了不行,查硬件!!!!!!!!!!!!!

网友:
先软后硬,bios要纯净的试下,其次显卡,桥,cpu

网友:
which program best for zip decompress

网友:
TB买一个吧   吹一下显卡试一试

网友:
明显不过内存,是不是桥的事!!!!!!!!!!

网友:
明显不过内存,是不是桥的事!!!!!1

网友:
淘宝买个BIOS吧,论坛的BIOS真的不能太信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有解决了吗

网友:
Bios刷亮了那应该还是bios问题rdffffffffffffffffffffff

网友:
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

网友:
这台机器BIOS难搞.要不-亮机慢.要不-10分钟掉电.楼主别以为无画面.也许是亮机很慢

网友:
亮机的BIOS尝试合下ME试试。。。。。。。。。。。。。

网友:
不亮时过了内存吗,考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