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7-14):
先上个主板全貌图 客户描述 去掉小电池可以自动开机  装上电池不触发  心想 这不是典型的lid问题吗 ?但是 笔记本的思路 台式主板没有lid
     拆出主板  上维修台 测试 确实 是 拔了电池 会自动触发 跑马也正常  但是 点触发排针 不关机  (看到这估计高手已经知道问题了) 长按也关不了   装上电池 之后 确实点开关没反应    台式机主板修的不多  最近看了不少修主板的付费贴 心想 钱不能白花了 这个好好修 哈哈    打开点位图 开始修  首先测开关经过排阻一个 电阻到ec61脚  用表测得 3.3-0-3.3 然后ec的101脚rsmrst 这个也有3.3  60脚ec 到桥的O_IOPWRBTN# 也有3.3-0-3.3 63脚就是出O_IOPWRBTN#拉低电源绿线  这下懵逼了  看来问题不在ec这边       转战桥这边  从电池座子开始 跑线路   测得  桥的  rtc_rst这些  只要电池电压到的地方  都是妥妥的 3.3     这下彻底没思路了  回头看看  为什么长按开关关不了机呢    ec61脚已经拉低了啊    再测60脚ec 到桥的O_IOPWRBTN# 也是正常呢  后来 点位图 缩小  发现 O_IOPWRBTN# 这个在桥的那边还有个测试点   一测 3.3 不动   过断 用表量了下  不通    最后跑线  发现在pci-e x1-1右边  断线了    飞线  收工  一切正常  此板修复

网友:
小白觉得很高手,就是小白看不懂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华硕的主板是很多断线的问题,还好有图纸,不然真的,不好修

网友:
像我这样的小白不是很懂,楼主为啥不在图纸上把位置点出来呀。谢谢

网友A:
H 61主板现在很贵了,,,。。。。。把图上传下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B:
WIN7 支持点位软件吗、我的老打开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 支持点位软件吗、我的老打开报错

                                               支持的

网友:
华硕有点位方便测量

网友:
有点位确实好修点

网友:
换一篇 还快一些

网友:
这个板没修过。不知好修不。。。。。。。。。。。。

网友:
已经很久都没有修这个主板了。有点位好修点

网友C:
LZ的教程很详细,就是能否把相关的图纸和点位图一起发下。

网友:
现在修主板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这个分析的不错,值得加分。。。。。。。。

网友:
断线在华硕主板中出现得不太多,除了内存的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H 61主板现在很贵了,,,。。。。。把图上传下

确实,我们这边H61的废主板都收到50元一张了,算是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教程很详细,就是能否把相关的图纸和点位图一起发下。

只有点位                     论坛有

网友:
现在H61的价格是真的高,那个搬砖的太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