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7-15):
故障机型:  iphone 6

故障现象: 进水导致大短路不开机

故障分析: 先找短路修复供电,再排查别的问题,先易后难

维修过程:

先观察

大致看了一下板子。。就觉得故事没那么简单。。这板子不能简单的用进过水这几个字形容。。这板子应该是先去立新水库游了个泳。。再去深圳湾摸了个鱼。。也许还在马桶里泡了个澡。。然后粘满神秘液体。。被遗弃在一个孤独的角落。。任由液体里的残渣野蛮生长。。发生各种化学反应。。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被人想起。。再送到我手上的时候。。上面几乎还带着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就是传说中烂的像屎一样的故障板。。。

(          在此先感谢一下 飞流一刀 飞老师。。在实地他每天都用他渊博的知识唾弃我们。。用他丰富的经验摧残我们。。用他华丽的手工羞辱我们。。用他变态的操练折磨我们。。。。
才使愚蠢的我们能掌握与故障板格斗的基本技巧。。不至于在刚刚打开修机新世界大门的时候。。就被这屎一样的故障板瞬间击垮。。。。。。。。。。。。。。。。。

观察完开始动手,屏蔽罩都拆了,记下腐蚀位置,然后把各种腐蚀全部用洗板水洗干净,晾干
打一下PP_VCC_MAIN的值,对地短路,板子成这样料到会有短路,天真的我就准备直接上电烧机,事实证明天真很可怕,上电瞬间可调电源从4.5v被拉低到2.9v,电流也直接飙到2.9a,电源嗡嗡响,紧张的我赶紧关了电源,然后老老实实打开点位图,挨个找腐蚀的电容,

抠了几个之后PP_VCC_MAIN阻值恢复了一点,应该是抠对了,再上电看看
接上电源,电压4.5V没有拉低,但是仍有一点短路,没刚才那么恐怖了,手摸板子下半部有元件发热,于是上松香,烧机定位C3219,拆下,接电不再短路

神奇的是这个板进水烂成这样居然还不漏电,生命力顽强,
然后出触发测试,短接开机建,电流一路正常跳变,大喜,以为瞎猫捡到死耗子,就这样维修结束

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

装屏后再触发,电流一路跳变的很欢,可是屏没亮,
确定屏是好的,用手电筒检查,不是没背光,

故障现象转变为开机无显示

继续开始维修显示电路,先易后难顺序,显微镜下观察显示座,发现显示座好几个引脚腐蚀发黑,于是直接从料板上拆一个好的换上

焊好后引脚打值看是否正常,发现26脚PP5V7_LCM_AVDDH屏幕+5.7v供电对地为0,
打开点位图,查到这条线连着一个电容一个电感,再通过电感连着三个电容然后到显示电源,这条线上有元件短路,凶手就在它们中间

记得清理腐蚀时,显示电源附近腐蚀的比较严重,所以先从那里下手,拔了C2050,引脚阻值恢复正常,

继续显示座子打值,发现28脚PN5V7_LCM_AVDDN显示供电-5.7v对地无穷大,
打开点位图,这个脚连一个电容一个电感,通过电感就到显示芯片

打了下电感两端,电感没毛病,那只剩显示电源了,果断直风伺候,速速的挑了,料板上拆一个换
上,再打值正常,这样显示座全部引脚都正常了,

再上电开机,电流跳变,一路进系统,显示恢复,触摸正常,整体维修完毕。

网友:
大工程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