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X450VC 屏蔽板载内存的照片

楼主(2018-07-15):
X450VC  屏蔽板载内存的照片  有的帮拍一个   改了几个电阻不行 谢谢

网友:
用点位查pcb id

网友:
查PCB ID 电阻。。。。。。。。。。。。。。。。。。。。。

网友:
这个有很多版号的

网友:
2.0版本的有图可以找到,,,,,,,,,

网友:
论坛有案列

网友:
PCB_ID排列组合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bios屏蔽,大部分华硕DDR3板载内存屏蔽成功率较高,祝你好运

其它:
1,已知ADMD芯片组X550EP R2.0无法通过此种BIOS屏蔽.

教程(付费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2333-1-1.html

如果屏蔽失败查找以下问题:
1,确定1.5V/1.35v和0.75/0.675v稳定,不稳定的话就要修供电或拆板载颗粒;
2,如果有DDR3带灯假负载就测试下等是否全亮,一般有左右两边各4个特别亮,(1代Intel肯AMD一般全特别亮),确定内存槽内有无问题(个别主板ODT灯可能不亮,RST特别亮);
3,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下内存槽200/202脚是否有内存总线波形;
4,可以考虑直接用工具直接生产屏蔽文件(3秒左右就能生成好),如果还不行多换几个论坛上的工厂或淘宝或原厂bios在进行屏蔽;
5,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个诊断卡接在华硕的JDEBUG ,12P插座上(自己焊接).查看屏蔽插不插内存所跑代码是否一样;
6,考虑主板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