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bios 直接系统下可以平刷bios或者降级版本的办法 可能很多朋友需要的

楼主(2018-07-15):
有时候遇到一些是bios的问题 ,例如风扇狂转  关机不断电一类的然后系统其实还是可以进去的。下载官方的升级工具直接升级要嘛提示机器本身的bios版本比下载的高  要是是一样的版本,升级的flash按钮是灰色的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我这种办法  华硕的试过可以  bios和升级工具都是官网找对应的

然后先安装好  WinFlash   比如我的是安装在这个c:\Program Files (x86)\ASUS\WinFlash  这个文件夹内

打开cmd
输入C:\Program Files (x86)\ASUS\WinFlash\winflash.exe /nodate   就是加了这个nodate参数

然后软件会正常打开 提示你选择你要刷的bios。我的这个是k42jy  版本是306 。我选择的是305版本 ,发现flash按钮已经可以按了 直接确定就可以升级

一定要保证bios下载的是对的型号的。
还有一个小技巧  比如我的这个是306 可以降级为305或者更低  然后再用正常官网工具升级上去或者直接在bios设置里面的自带升级工具升级   那样是可以保证正确的。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试,有时候可以省下很多麻烦  太懒了 其他的品牌的大家也可以试试 ,如果可以大家都留言让大伙都知道

网友:
bios如果搞错了好尴尬

网友:
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太谢谢楼主,图文并茂。

网友:
对我们小白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不然还要拆芯片刷 实在是麻烦 有时候还得拆好多次

网友(2023-05-15):
联想的机器现在官方都不提供BIOS了,很麻烦

网友:
先收藏   免得拆机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