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70-G4D1 USB不好用!

楼主(2018-07-15):
版号是6-71-W65K0-D02,客户称所有的USB不好用,但是进系统正常使用。拆机后测量USB地址传输线都对地短路。查看图纸直接通向桥芯片:SR2C8 更换桥芯片后USB阻值正常,但是,开机速度很慢,需要修改BIOS程序后,开机秒开,各项功能正常。

网友:
这种神舟战神系列桥坏都换了不知道多少个了。处理好一般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