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 E1-471G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8-07-15):
机型如下图:

板号:广达代工 DAZQSAMB6E0 如下图:

故障现象:开始客户拿来说是进系统掉电,我测试机器正在GHO系统掉电,用自己好的硬盘测试也是一样掉电,而且掉电越来越快,最后刚亮机就掉电了。
维修过程:亮机掉电先简单刷个BIOS ,先后刷了4M 2M的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不定时掉电。最后考虑这种掉电可能是温控引起的,如下电路图
先尝试断开温控,拆掉PQ14 ,然后发现不再掉电了,亮机图:

网友:
不定时掉电,温控确实容易引起的

网友:
不定时故障  能修好  楼主技术高深

网友: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一气呵成,学习了

网友:
要我可能考虑散热了

网友:
不定时掉            都能修好   厉害 了                   ·

网友:
分析到位。前几天刚好修了一个。不过是进水的。

网友:
不定时掉            都能修好   厉害 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一不到位,厉害。学习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问题首先排除温控,然后在干显卡

网友:
又学到一招。不定时问题的多注意温控电阻。

网友:
这个好像以前老爱坏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