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华擎H61M-VS主板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8-07-15):
表现症状:开机风扇转,显示器没有反应
测量内存电压只有0.38V,查了管理电压芯片RT8120B的7脚开启信号为0,继续查上去,SLP_S4#也是有的。SLP_S4#到7脚开启信号的几个三极管开关也都正常的。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我想问这主板是不是内存电压要等到别的哪个什么信号出来后才出来的。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直接上下管,芯片一起更换,一般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