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屏无背光,闲来无事贴

楼主(2018-07-15):
宏基E1-471屏无背光,果断拆机换屏,依然没有背光,用手电筒可以看到屏幕内容

那就直接查19V,和背光开启EN,在屏幕背面能查的19V,背光开启EN只有0.67,很显然不正常啊

第一念头 是,在屏幕上飞根3.3V结束战斗,,可思来想去,还是把问题找出来吧,

拆主板,查的背光由,Q1,Q2,Q3控制,那就查它们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吧

q3性能不良吧它的控制脚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简单易懂

网友A:
这是通病啊。我遇过拆了Q3用了几天还特么返修的。结果还是得找料把原来的问题修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啊。我遇过拆了Q3用了几天还特么返修的。结果还是得找料把原来的问题修回去。

主要是查条件,不必一个芯片而介怀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19V是背光呢

网友:
看来还是厉害啊   要是我  不管了  直接拉一个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