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C980-WT无指示灯,

楼主(2018-07-15):
方正FC980-WT无指示灯,拆机量按键板没电压,测12V,5v都有,很正常,肯定是驱动板有问题
接着测吧,1117上的3.3V只有2.6V,到这没有难度,直接换1117
问题
驱动

网友:
从这板看,这显示器是长城代工的,,,,,,,,,

网友:
都是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