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CPU SR102 双核换I3 3110半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8-07-15):
联想G480 CPU SR102 双核换I3 3110半小时左右掉电,可有遇到过的,可有结决办法求助中

网友A:
看下你的PCH  是不是HM70 的, 这个就没搞头了, 不支持 I3 I5 I7 ,,,要HM76 HM77 的 才支持 。。。

半个小时吊机  就是 这个现状! 你先升级下BIOS  没效果 就没搞头了。。 换PCH吧

网友:
try to flash bios first then clean well below ch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的PCH  是不是HM70 的, 这个就没搞头了, 不支持 I3 I5 I7 ,,,要HM76 HM77 的 才支持 。。。

...

感谢,我试试,不行的话就不搞了,换PCH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试试,不行的话就不搞了,换PCH那就没意思了

改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试试,不行的话就不搞了,换PCH那就没意思了

楼主可有备份!

网友B:
刷过BIOS之后还是那样,半小时掉电,没用,CPU我换回去了,将就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之后还是那样,半小时掉电,没用,CPU我换回去了,将就用吧

OK!3代的老货,凑活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