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71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8-07-15):
讲一个坑爹的保护隔离电路分析,客户拿来一台Acer笔记本说不开机。上可调电源不加电。待机0.0003我的是5位数的可调电源。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过保护隔离。测量果然不过保护隔离。充电芯片是BQ24735。双N沟道控制芯片。查询ACdet正常值在2.4在3.15之间。实际测量2.7应该是正常的。20供电19.98V也是正常的。VREGN6.1V正常。数据手册上面说这三个条件正常。充电IC就该输出ACDRV 25V去打开保护隔离管。实际测量没有。心细的我还是去查询了论坛大神各种维修案例。很多人都是这个BQ24735坏。更加确定了我更换芯片的信心。条件正常就干芯片呗。更换芯片后发现有时可以过保护隔离。有时不能过。怀疑我的芯片有问题。又更换了一个BQ24725。故障是有时候可以过保护隔离。然后我拆机更换了一片BQ24735。还是不行。有时能过保隔有时又不过。有时候还能亮机只是进系统会掉电。掉电时间不固定。反正没超过半小时过。示波器测量公共点。公共点电压一直再跳。测量ACDRV。也是一直跳。然后发现全板都在跳。包括我焊到主板上的正极都在跳。难道我的电源坏了。换了一个电源还是尼玛有时候全板都在跳。有时候跳个一两秒又过了保护隔离了。加电一会又会掉电。掉电的时候公共点掉落。我抓狂了。然后查询类似维修经验。有的时候说换隔离管可以好。我测量隔离管没一个有问题的。还是一个个排除法更换。三个隔离管全干一遍。都不行。又测量公共点电流检测电阻。确定没有跟充电IC开路。看到有师傅说ACDET容易出问题。我又去干了ACDET两个分压电阻。故障依旧。还看见师傅说有充电芯片的20v供电不稳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我查电路发现20v供电通过一个双二极管去往充电IC。废话少说直接干掉这个双二极管。故障依旧。楼主要疯了。关键他吗的有时候能开机半个小时不掉电真让人抓狂。又看到有师傅说后级电路短路会引起这种现象。测量公共点无短路。那就是PWM上管软击穿造成的。楼主又开始干充电电路上管。!CPU上管。GPU上管。等等所有的上管。故障依旧。此时楼主已经痛不欲生。无奈拿给同行看看。事后同行说修好了。楼主怀着激动的心情去那机子。果然电池是可以正常开机的。于是拿回店里试机。也不掉电。等我上电的时候又傻脸了。机子都亮了。电流还是0.0003明显适配器不过保护隔离。电池再放电。楼主又更换个电源。依然不过保护隔离。怀疑鸿基电源头坏了。又去问同行借了一个。还是0.0003不过保护隔离。在同行哪里就是好的。待机0.002。这个是过了保护隔离的电流楼主已经非常清晰的记得。于是怀疑我的电源线是不是有问题。更管电源线之后。依然不过保护隔离。适配器还是无法放电。见鬼了。无意中我发现我把电源的正极焊在了保险PL1上面。PL1一端接适配器另一端接适配器隔离管。于是我把电源头焊在PL1另外一端。故障依旧。我把电源正极换在保护隔离管D级上面发现终于稳定过保隔。终于解决了。师傅们小弟是在无法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电感肯定没断也不存在性能不良。因为在同行哪里可以稳定过保护隔离。为什么在我这里就不行呢。PL1和PQ302的d级应该可以看做同一个点。焊在PL1上就不能稳定过保护隔离。求师傅们解答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A:
想学习下,结果没看懂,看还学修理无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学习下,结果没看懂,看还学修理无望了

希望还是有的   学会不难 直接报名迅维的培训就好

网友:
very good useful information dear fri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