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不跑码到不能关机

楼主(2018-07-15):
接到一个华硕H61M-K主板,故障是插电有时自动开机但是不跑码屏幕不显示,有时插电不自动开机但开机还是不跑码不显示,开机时按开关也不能关机,反复按开关也没有什么变化,天气太热不想检查直接先刷个BIOS吧,刷后还是有时自动开机不跑码,也关不了机,但是在不关机情况下再按开关跑马显示了,可还是无法关机,还是老实检查吧,不自动开机时待机下测量绿线3.85V明显拉低了,打绿线阻值也明显偏低了,查图纸绿线到IO上面的330排阻,这个比较爱坏通病先拆了,拆了后绿线电压正常了,找个换上,换上后信心满满的开机,哎!涛声依旧,换IO吧,没件订货吧,今天到货换上后OK。本来没打算发帖有的测试图没拍!

网友A:
待机下测试绿线,正常应该是几V啊?呵呵,我是小白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下测试绿线,正常应该是几V啊?呵呵,我是小白不是很清楚

这个板子正常情况下待机时测试绿线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正常情况下待机时测试绿线5V左右

知道了,开关针的电压,由其上拉供电大小决定,有的3V,有的5V

网友:
IO 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情况一来,基本就是IO的问题,我一般就是先换了再说。。。。。。

网友:
是IO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