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Y11A 不触发

楼主(2018-07-15):
HP 的机器现在修的真的是太少了,想当年很多CQ40 , V3000, DV2000 那是给我们维修人创造了多少利润啊,那是每天都有几台HP的机器修,这个要感谢HP, 从那以后HP 就走下坡路了,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月只修的到几台,差距太大了,,言归正传,今天这个HP 白色,通电不触发,HP 修的少,所以难免走弯路,拆机,测没3.3V 5V 待机,这个可能正常吧,线行3.3v有,供EC ,找图纸来研究了下,,,慢慢测,中间有一次居然触发来了,拔了,再试又不触发了,。。。。一路省略很多折腾, 最后发现,问题居然在电源接口,使劲多插几次,AD_ID 有1.09v 指示灯亮,就可以开机。。。。最后在电源头子里倒酒,反复拔插,最后试机,基本每次都可以了,,,还是换了稳当,看客户出钱不了!!!

网友:
V3000 家里到现在料板还有一箱

网友:
头子换了稳当。。。。。。。。。。。。

网友A:
接头被你灌醉了,暂时可以用。等酒醒了就不好说了,所以还是换了好

网友:
倒酒 ,厉害,边修电脑 还可以喝二两。。 哈哈哈

网友B:
那个3.3v电压线性为啥有。。不是头子的电都没过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3.3v电压线性为啥有。。不是头子的电都没过来么

HP 的头子带检测的,是检测脚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头被你灌醉了,暂时可以用。等酒醒了就不好说了,所以还是换了好

嗯   说的对

网友:
给客户说过,接头有点松,暂时没换得到,将就用到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过

网友:
楼主,简直捡钱啊!!!!!!!!!

网友:
厉害厉害,深入分析模拟还原,高手!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HP 版号好像是Y11的  挺新的机器  以前没有修过。。来时不显示 刷了一个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