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4H维修

楼主(2018-07-15):
华硕笔记本,有待机,不上电。  拆机一看,EC进水腐蚀严重,吹下EC, 洗板,洗EC,装上去,还是好同志。

网友:
不拆下EC,而直接清洗不行吗,,,,,,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收了多少大洋

资安通 -2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估计直接清洗,补焊也行吧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捡钱的机器,洗刷刷就好了,

网友:
图片清晰,楼主的基本功扎实,焊的漂亮

网友:
确实焊得漂亮,我焊这个多少会有点移位,不知道大神们怎么对得这么准

网友:
可以的    ,没腐蚀坏     运气还不赖                            ·

网友:
楼主又捡钱了,捡钱的机器,洗刷刷就好了

网友:
运气好,故障不大,这钱来得安逸

网友:
为什么我没碰到这好事

网友:
什么时候,维修行业的收费标准同医院一样就好了。

网友:
你的焊工号漂亮。哈哈。。。。。

网友:
LZ捡钱了

网友:
只能说运气不错 这都没坏 洗洗刷刷居然还能用

网友:
老师厉害了  焊工可以的额

网友:
这个修好其他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华硕的都没有图纸

网友:
我用的笔记本就是这个型号 已经七年了 从来没坏过 上学那会打穿越火线和英雄联盟全靠他 现如今看图修机也靠他

网友:
可以 可以

网友:
什么问题?

待机正常,EC没有发出ON信号给待机芯片开启PWM?

网友:
这机器进水就喜欢进那个地方没断线什么还好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对的 很好  好多人加焊不用取  我觉得那样不稳定

网友:
这个建议买个洗板机,搞他10分钟,马上好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没有腐蚀太多地方,算是捡钱吧

网友:
这个能算秒杀吗  还有直接板上洗不行吗

网友:
进水马上拿出来修,不怎么腐蚀。前两天修了一台联想G510,顾客放了3天才来修,EC焊盘腐蚀掉了,换了EC还要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