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 维修求助

楼主(2018-07-15):
联想B300,开机显示器出红绿蓝,之后白屏,再黑屏。   黑屏期间,按键盘指示灯能正常操作。     将故障锁定在显卡部分,量显卡5930供电 1.0V正常,但是保险起见还是换了一个全新的。   故障不变。   之后刷了显卡BIOS,桥BIOS,后图形处理芯片的BIOS,故障不变。  先后加焊显卡,北桥, 没什么变化。  考虑是不是显卡坏了,看论坛说可以改集显。  于是拆掉独显, 改 R,G,B ,H,V 这五个电路,故障竟然还是一样的。  黑屏的时候,屏供电转换芯片没有输出屏供电,无开启信号,同时背光开启信号也是低电平。    现在独显已经拆了,都改成集显了。 还是这样,实在是有点搞不明白哪的问题了,有高人能指点下不。

网友A:
估计和显卡都没有多大关系  问题出在驱动板 驱动芯片 或者MCU上呢?

网友:
屏线没接触好吧,显示器上这情况是这样

网友:
这么盲目的修怎么修的好,先吧屏线拆下来,外接一个显示屏试试,先排除一下屏,在看看图纸,查信号 ,

网友:
分辨率不对才这样的。第一屏问题,主板上的显示驱动板。

网友:
这个应该有屏的驱动芯片    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没想着换个屏试试~~~~~~~~~~~/

网友:
要有条理的查,显示条件满足了没有;换件由易到难。望楼主采纳

网友:
看看屏或者是线的问题吧,可能排除一下是主板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和显卡都没有多大关系  问题出在驱动板 驱动芯片 或者MCU上呢?

  测测屏是不是后的呵呵呵        再确定别的

网友:
哥  你太果断了  不要一下子直接敢显卡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