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2015年初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8-07-16):
板号820-4924-09  不开机,连上适配器指示灯绿色约3秒变橙色。

插上原装适配器大红圈发烫,二极管档报警。小红圈也报警。没有点位图,不知道阻值多少。二脚猫新手  请大神指定一二 在此谢谢。

网友:
捡钱的节奏

网友:
你觉得哪里发热,全部扣掉试试,别和我说你不知道咋扣

网友:
这种好简单的加电烧就完了,不会是小电容的事

网友A:
兄弟绿灯都亮了怎么可能是公共点短路呢变橙灯 也是正常的

网友:
起锅烧油   先把热的电容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绿灯都亮了怎么可能是公共点短路呢变橙灯 也是正常的

现在只有万用表、螺丝刀、电洛铁,没有其他工具呀?不在维修台。用原装电源适配器插上电源一直橙色的灯,重置smc也是约3秒绿灯后一直橙色灯。那两电阻很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绿灯都亮了怎么可能是公共点短路呢变橙灯 也是正常的

对地 两脚都响。这还不短路呀。

网友:
点位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 两脚都响。这还不短路呀。

对地响不代表短路,阻值为0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 两脚都响。这还不短路呀。

响不代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