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手 植锡的时候死活都要掉几个点

楼主(2018-07-16):
练了好几天了,自己也很认真  就是吹的时候每次都有几个点是沉不下去  浮在植锡网上面

网友:
先轻焊一下   然后钢网上遍助焊剂继续 一般不会掉点   掉一个两个再用风枪焊上  也不大困难

网友:
焊油放多了吗

网友:
掉了补上去就OK了,我那个钢网不怎么合适,每次掉20个点

网友:
0.5的都很好做
要是做HM65,HM76之类的你一拆钢网可能会口吐脏话...

网友:
有几个要点啊,首先芯片下面要垫一层纸巾,厚度自己调整,其次植锡网和芯片表面要清洗干净,最后在芯片上随便吹上几个球,把植锡网摆正,涂锡膏,锡膏一定不要太稀或太稠

网友:
植株还是要工多手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