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32M1200AF液晶电视有时候不开机通病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6):
康佳LED32M1200AF液晶电视有时候不开机通病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康佳LED32M1200AF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有时候不开机

  维修过程:

  用户说多开几次就会好,观察的确如用户所说。这机器差不多两个月前我维修过,当时故障现象是开机背光一亮即灭,电视机没有声音,按理大部分电视机背光保护是有声音的,结果检查发现背光保护后电源电压处于待机状态,像这种情况假若没有经验很容易怀疑电源或者CPU故障。

  由于我有修康佳42寸的经验,于是将电源VW953,C,E对地短路发现电源正常,不过背光还是保护,还是怀疑背光电路故障。那次对背光保护电路检查不出故障,当表笔测试过压检测13脚的时候电视机会好,在检查过压检测电路电阻无损坏的时候对电阻进行更改用到现在【那时候太忙没有时间去分析】。这次又出故障,对过流过压电路检查无果的时候还原原来更改的过压检测电路原件,电视机不正常的工作情况下决定找出故障元件【OZ9902CN上次就换过】。

  这个电路通过查阅资料,OZ9902CN在不正常工作时候16脚会输出高电平,让CPU不正常工作电源处于待机状态。于是短路OZ9902的16脚到底,这时候背光闪烁几下电视机正常了,有时候要多闪烁几下,有时候好了又会闪烁。由于我对过压、过流保护电路检查过就不怀疑了,电视机闪烁的时候背光升压也在闪动,这给维修带来了难度,感觉这是个闭环电路,不好查出故障。

  于是对OZ9902的管脚电压检测,其它基本正常,唯有1脚电压偏低。看图纸这个脚是背光升压电压取样检测脚,顺路检查发现图片中电阻已经接近无穷大,看来这应该就是故障点了。

  于是用两个1M电阻串联换掉,电视机这才算彻底修复了,看来没有查出故障点改电路只有临时管用,这故障估计是该机器通病,因为康佳这种大电阻我都修了好多出故障的了。

  至此,康佳LED32M1200AF液晶电视有时候不开机通病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