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5开机前插适配器正常 开机后插适配器不识别 板号LA-B651P

楼主(2018-07-16):
  机器挺新的,AMD芯片组的。来的时候发现充电接口连接线和主板的交接处烧的发黄了,接触不良,电流很小不能开机。
  直接飞线解决开机正常了,至此以为就此完毕,装起来拷机一下午没有问题,心里大喜这钱好挣,客户来拿机器的时候发现,用电池开机后插上他的原装充电器没有反应,电脑也不显示充电器连接,还是电池符号,用可调电源可以显示正常充电,换充电器发现一样,开机之前,先插上原装适配器,开机后显示正在充电,适配器已连接,一切正常。
  拆开继续修吧,看来问题这没有这么简单
  拆开找图纸全网换关键词找了N遍没有,只好求助淘宝,还好淘宝有,不然真不好修,主板只标注了零星几个原件号,附上图纸

  开机之后,插拔电源,发现可调电源瞬间能到4安多,大电流,插拔的瞬间摸主板哪里发烫,最后摸到PQ705插拔瞬间有很明显的温度高低变化,拆掉量测发现是好的,换一个全新,发现涛声依旧。

  更换PQ706,电池适配器切换MOS管,因为这个管子爱坏,以后修到好多,以前机器都是NPN高电平导通,坏了的话用电池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器会大短路,所以现在设计成PNP了低电平导通了,避免了这个问题
  换完还是涛声依旧,量测公共点也不短路,突然想到,管子发热的原因大多都是导通不完全引起的,量测PQ704 PQ705发现G级18.4V,PNP mos管这么高的导通电压,肯定不对,终于找到问题!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他的G级没有被拉低呢?量测PQ709A PQ709B,2脚和5脚都有高电平,3脚和6脚也都被拉低了,拆掉PQ707发现依然高电平。

最后发现PR701在线测量只有200欧姆,把这个电阻拿下是好的200K,不装测量也只有200欧姆,连接这个电阻的也只有两个电容和两个MOS管,PQ705已经换过了排除,摘掉两个电容一样,摘掉PQ704发现故障消失,放桌上测量PQ704发现阻值已经变了,很小了,换完一切OK
  直接装机,功能一切正常了,刚开始烧坏电源连接口就是它引起的
  感谢图纸,感谢某宝

网友:
刚来的时候客户说,前几个月刚修好的,没用几个月又坏了,我估计上一次也是给连接了下好了,就装起来给客户了,并没有找到这个故障点,这个故障点很简单,但是隐藏的很深,如果不是开机后插拔下电源还真不好发现

网友:
充电短路 首先查的就是第一个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