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G195+显示器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7-16):
长城G195+显示器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长城G195+显示器,型号M9HK5,故障描述是开机不显示。接上信号电源一试正常,多用了会也没事,我就说你主机坏了,显示器没问题,你拿回去把主机带回来。过了半小时客户把主机拿来一点也正常,开了好多次,加压测试没问题。

  无语了,又叫客户把显示器带过来,接上原来他自己的主机和显示器,显示器绿灯灭了,屏也暗了,把信号线拆了又正常,亮无信号,我又把显示器换了3台主机试都正常没问题,又把主机和别的几个显示器接上也没事。这就开始有点晕了,只要他自己的东西接在一起就不能显示,难道不兼容了?

  现在应该可以排除主机的问题了,他的主板是接独显显卡的,换了几个显卡还是一样的故障。我用通用驱动板点也能亮,就是图像桌面开始菜单在中间,他这是19正屏,通用板点不了,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所以问题可以锁定在驱动板。用最流行的烧录工具RT809F烧录成功,故障以旧,准备订个原装板回来试试(早就想改驱动板,客户说一定要原来的板,不能换他的,说开机要有他原来LOGO)。

  原装驱动板回来换上故障还是鸟样,一天就研究这显示器了,实在不行就找解决办法的办法。有2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改驱动板,但是我不能选这种方法,客户要求原来的LOGO和菜单信息。二是,只要不接主机VGA信号输出就能正常显示,我的办法是用DVI转VGA头。

  还有就是用DVI线也行,显示器也还有一个DVI口,就是不要接显卡VGA口输出就OK。高手们你们碰到过这样问题吗?至此,长城G195+显示器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方法不错:kaixin:,但是不知道你有换过电源试下不?

网友:
是不是他的显卡输出信号兼容性不好,,,,,,,,,

网友:
程序在哪里下载的还是淘宝买的。

网友:
通病了              很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换了驱动板还是 老问题,,。,,,,这问题就不在显示器上了吧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这种事!!!!涨姿势了!!!!!!!!

网友:
一天搞这东西收多少钱啊

网友:
我认为还是他主机的问题,不应该存在兼容问题,因为以前是好用的。

网友:
程序的问题  还是好弄的···比去买主板强

网友(2018-12-28):
没有程序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奇怪,是不是VGA接口的问题呀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 碰到好几个 驱动程序的事

网友:
其实有可能是鼓电容的问题。毕竟你已经换过原装板了。不可能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