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47 按键盘黑屏 已经修复

楼主(2018-07-16):
DELL 14-5447的机器 版号是LA-B012P  客户说机器可以进系统就是按键盘黑屏,接到机器测试了一下。。开机后按键盘右下脚确实黑屏,黑屏后拿手机照了一下 屏幕里边有图像 只是背光没工作。把机器上屏拆开了。也把主机部分拆开了。把屏线都插了一下。。没装好时机器没问题。。装好了 按键盘还是暗屏,反复测试也没有发现有明显问题。最后没办法 只能是把上屏拆开 主机部分装好。。按压键盘  机器黑屏时 测试上屏的屏线接口 看背光部分的工作条件。经过测试 暗屏时 背光部分 主供电没有  开启也没有。。我把开启信号跟屏幕的3.3V电压连起来了。。用另一个电流表给背光部分主供电加了一个13V上去屏幕可以点亮。 对照图纸 找出主板上屏线接口的背光主供电  然后飞了一根线出来。。 按压键盘时屏幕黑屏状态 测量飞出来的线 没有电压。松了键盘  机器亮了后  这个线就有电了。。通过搜索图纸 这个电压时B+通过QX2转换过来的。。旁边还有一个节点J520 我就把这个节点连起来了。不用转换了。  装机器测试 机器没有原来的问题了。 我自己画了一个小口屏幕的背光供电图。。有需要的 可以看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公共点应该是13.4V ,不是第3张照片您手写的8.4V ?谢谢 。

网友: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楼主你水平不一般啊,理论知识也很强大,厉害,思路清晰可见,多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公共点应该是13.4V ,不是第3张照片您手写的8.4V ?谢谢 。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怪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