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换键盘遇到问题,求各路路过的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8-07-16):
如图,这种铆钉怎么取下来?

网友A:
暴力拆解工具:一字螺丝刀、锤子    ,剩下的自己领悟

网友B:
用指甲钳也可以弄下来

网友:
风枪一边吹 一边拆 我就是这样 之前不会就很麻烦 一个个用刀片弄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   要拆钉的?都没遇到过啊

网友:
我换都不用拆,不影响的!!

网友D:
拆的时候一字螺丝刀别掉就行,安的时候不用拆掉,直接按上去,然后把柳钉对准一个个用烙铁烙一下,以免掉下来,不用全烙,可以选择性的弄,只要安好后用着不会按某个键的时候掉下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的时候一字螺丝刀别掉就行,安的时候不用拆掉,直接按上去,然后把柳钉对准一个个用烙铁烙一下,以免掉下 ...

谢谢你,有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   要拆钉的?都没遇到过啊

A150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暴力拆解工具:一字螺丝刀、锤子    ,剩下的自己领悟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指甲钳也可以弄下来

我试试

网友:
找个好点的偏口钳 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用一字螺丝刀加锤子就能搞定它。

网友:
汗  ,  还真没换过苹果键盘呢  ,    遇见了 试试各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