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显卡840M出现花屏,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8-07-16):
笔记本BGA显卡GF840M,花屏图片

还有一些花屏时的视频,用录屏软件可以录到,应该是显卡问题了
视频文件https://pan.baidu.com/s/19yw9Mw2CLpUXqlxcCO6Z5w

网友A:
花屏时死机吗?看着怎么像内存引起的花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时死机吗?看着怎么像内存引起的花屏呢

小点的flash游戏不死机,大点游戏或者显卡跑分会黑屏然后出现NVIDIA停止运行并已恢复,我的理解就是显卡卡重启了

网友B:
可能是显卡坏坏了,换个显卡吧,还有显存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显卡坏坏了,换个显卡吧,还有显存更麻烦

不能抢救一下吗,BGA不好换啊

网友C:
这种花屏不像显卡像显存芯片,先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D:
显卡花屏送钱的 换个新的 网上现在很多翻新的

网友:
先加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花屏不像显卡像显存芯片,先加焊显存试试。

我看他们显存有问题的都是出现方块形的点,现在只能加焊显存或核心都试试,就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花屏送钱的 换个新的 网上现在很多翻新的

先确定原因,加焊,不行再想这个吧

网友E:
核心还是显存?能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核心还是显存?能看出来吗?。。。

一般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