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7-16):
V星不触发  pci-e待机灯不亮

测量cmos电池无漏电
测Q24  5VSB正常转出

从目前得知,U47 UP0104S没有转出3VSB
关键扫一圈都没发现芯片啊
最后还是找到,躲在了显卡插槽卡扣的下方

测量各角位电压  3脚5V   2脚EN却只有0.5V
测Q53G级也是低电平正常的

测量R441阻值正常  可以断定是Q53的问题了,换了个通电。待机灯已有。

开机完美

网友A:
这种应该是供电IC问题吧?H61以上都是SVID模式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就不修了

网友:
台式机直接换主板利润高

网友:
台式机主板现在很少修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还在学习中!!

网友:
电容漏电的很多

网友:
现在修板子真的没几个钱了.LKAFJDGEHBO;ENS;LKBEREBAERAEB

网友:
台式机主板有量还是可以的 一天修10块也有三四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供电IC问题吧?H61以上都是SVID模式了

SVID和开机没关系

撒地方撒旦撒地方撒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