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030 四代一体机内屏不显

楼主(2018-07-16):
MCU 程序刷过 不行 还有一个24C08 和24C02没有刷。没有找到  没有头绪了

网友:
是h61的南桥吗,是的话可以考虑下桥

网友:
修过一个没有内存供电的。你这个应该不是MCU的问题。

网友:
内屏不显先测下屏接口各大供电和信口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