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7-16):
e530开机不显示,不出集显电压。拔掉内存会滴滴报警,什么问题,不插内存不掉电,bios刷过,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会是南桥问题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换换CPU试试,报警已经开始自检了,多找几个版本BIOS刷一下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注意看下USB口有没故障

网友:
不过内存   接着刷BIOS试试吧                                                         .

网友:
这板子应该不是板载u的吧,不是就换个u试试,桥问题大点,

网友:
不过内存   接着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