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有开机声音 外接 内接都不显示

楼主(2018-07-16):
联想E47A 有开机声音 外接 内接都不显示,换过显卡 换过南桥 刷了BIOS  破几把机器  搞的蛋疼

网友:
屏和 屏线换过没有呢·····。有些机器裸机外接是没有显示的

网友:
有没有暗屏的可能呢?

网友:
显卡重点查一下供电 时钟 复位 ,显卡焊盘好好测测有无断线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显卡问题    好像可以改集显

网友:
修好了  这机器的显卡供电1.8v 只有1.3  是一个转换电压的小MOS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