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仿苹果一体机插电自动开机维修

楼主(2018-07-16):
山寨仿苹果一体机 ,开机显示都正常,就是一插电就自动开机,关机也正常。排除开关和电源问题。估计是bios的问题,先进入bios,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断电插电,问题还是一样。拆机, ,拆下bios电池一会儿,装回去,通电还是是自动开机。会不会里面是那个设置问题?进入bios,仔细寻找一番, ,找到restore AC power loss电源断电后通电自动开机,由原来的powe on改成power off,保存退出。断电通电,机子正常了。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还是很奇怪这机子为什么正常关机也会被它认为是非法关机,估计bios有问题,没有bios刷,也不想去验证了,直接交货收钱

网友:
遇到一台同样的情况无从下手,得经验回去也搜搜bios去!

网友:
这个是常识吧,

网友:
很多机器CMOS电池没电会自动开机

网友A:
可能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有的主板就是插电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ios电池没电了

电池有电,有测试过,只是没有写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