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H61IL 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8-07-16):
  这台故障时显时不显,不显的时候不出内存供电,内存供电芯片RT8120A
  测量RT8120A  1脚BOOT:12V   5脚VCC:12V   7脚EN:0V,芯片有换过
  1脚5脚应该正常,7脚EN是怎么来的,台式机修得少,以前有不正常换个芯片就好,这个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这个芯片不出供电还有什么要测得吗?

不出内存供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619-1.html

网友A:
查EN就对了。查这个管的EN开启脚有电压吗?有图纸,往上找,会找到这个EN的来源。一般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好像是IO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N就对了。查这个管的EN开启脚有电压吗?有图纸,往上找,会找到这个EN的来源。应该是CPU电源管理发出的 ...

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你查一下7脚相连那个管,那EN那个脚是多少电压?查一下SLP_S4#

网友:
额   台式机不是很懂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把连接EC的两个三极管换了 一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N就对了。查这个管的EN开启脚有电压吗?有图纸,往上找,会找到这个EN的来源。一般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 ...

说的很对。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碰到华擎的H61M-VS,它的内存电压很奇怪刚开始只有0.38V。需要反馈信号正常才出来真正的内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