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05 UX305CA不触发检修思路和维修过程(详解版)

楼主(2018-07-16):
ASUS U305 UX305CA不触发维修过程和思路
机型:U305
板号:UX305CA REV2.0
客诉故障:电脑坏了不能开机。无进水,无摔过,正常使用损坏。
亲测故障现象: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指示灯也不亮。看电流表待机0.025A,按了开机键电流也没有任何变化。

初步分析:从待机电流上看,待机电路应该是正常的。开机没反应可能是IO的触发条件不满足。根据修其它机型的经验从简单到复杂:1.开机键以及到IO之间的线路、2.LID休眠信号、3.ACIN4.BIOS……
拆机维修:先看下裸板图片,找到和不开机相关的主要元件,方便下一步测量

一、先从简单着手对以上主要测试点测量。
1.待机3.3V5V电压正常。
2.BIOS各脚电压简单测量了一边没有发现异常。
3.再测开机键电压3.3V正常,用的摄子对地短接了一下观察电流表几乎也没变化。
4.ECBGA封装的也无从下手,只能摸一下感觉温度是正常。
初步测量未发现异常。本来想刷个BIOS试试,看这BIOS芯片是贴片的先放弃这招,打开点位图继续测量。往下看

二、还是先从简单测,检查开机键到IO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根据点位图找到离IO最近的测试点。(看下图所示)电阻R3016,这个电阻是0欧的,一边去键盘接口到开机键,另一边到IO里面。就测这个电阻这里,按开机键的同时测这个点的电压有没3V-0-3V的跳变。
经过实测 开机键相关的线路是正常的。

三、
1.ACIN是否正常。找到距EC最近的测试点电阻R3004  AC_IN_OC#。正常这个号应该是0V。测实也是0V排这里的故障

2.LID是否正常,这个测试点找到R3045LID_SW#)位置。测这里的电压有3.3V是正常的。
到这里,几种常见的故障已经排除。下一步要按照触发时序继续测,看能不能查出原因。

下一步要按照触发时序继续测,看能不能查出原因。

四、根据时序在点位图中找到RSMRST#如下图:
PM_RSMRST#IO旁边的电阻R3035,立马测了一下发现电压是0V,不正常。至此测出异常,马上来了精神。继续测,先测有没短路,排除是不是其它元件把它拉低了,一步步缩小范围。

五、R3035为测试点阻值没有异常,为了判断是IO没有发出RSMRST还没后面拉低了直接把R3035R2529拆掉看有没有正常输出。如下图:
当拆掉两个电阻之后测依然是没有电压输出。现在又要认真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引起IO没有输出RSMRST呢。从上面讲到的时序可以看出ALWAYS待机电压3.3V 5V要正常输出的情况下IO才会输出RSMRST,当然IO自身的工作条件也要正常。在这里我们暂时姑且认为IO已经正常工作,只是还没检测到ALWAYS是否正常,所以没有输出RSTRST.

六、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待机电压上,随然待机电压3.3V 5V是正常的。我们知道PWM芯片一般都有一个PG信号用来通知系统供电是否正常的,有可能是这个信不正常引起的。现在我们来看图测量,找到待机芯片的PG,如下图:
根据下面的4张图可以看出,PWM芯片第7脚输出3VA_DSW_PWRGD二极管D5801的第1脚,然后经过D5802转换成3VSUS_PWRGD最终送到IO分析后过程开始动手测量。
1) D58011脚的3VA_DSW_PWRGD3V的电压正常。
2) 再测D5803的第33VSUS_PWRGD只有0.2V电压不够。
现在我们针对D5803各脚电压进一步检测。发现第2脚电压正常,第1脚电压是0V。到此说明是1脚把3VSUS_PWRGD拉低了。为了更准确的说明问题出在这里干脆把D5803拆掉通电再测,拆掉后通电还没来得级测发现指示灯亮了,电流也上去了,已经自动触发了。但是接屏点不亮,看来还要继续修。

七、在下图中可以看出D5803的第1脚是1.8VPG(1.8VSUS_PWRGD)+1.8VSUSO供电芯片APL5930C的第1脚直连。测此芯片345脚没有输出1.8V。再对此芯片的工作条件进行测量发现都是正常的。直接更此芯片。故障彻底排除。

八、下面是亮机图:
华硕U305 UX305CA不触发检修思路和维修过程(详解版).pdf高清版
华硕U305

网友:
错别字还是蛮好的

网友:
这个太好对 我们这些小小白太有帮助了谢谢楼主

网友:
教学贴,写的不错。最后还有pdf,楼主很用心。

网友:
看了有所启发,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并分享维修思路, 受益良多 ,不加分不行。

网友:
分分钟解决故障!........................................

网友:
很喜欢楼主的这种教学思路,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很有帮助,一步一步按时序来排除故障 ,赞一个

网友(2018-08-24):
修的不错啊,思维很严谨。。。。。。。。

网友:
这个1.8VSUS_PWRGD在待机就有了吗??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软件,名字说一下,谢谢啦!我用的华硕的点位图软件真不好用,老是打不开。一直没有找到好用的看华硕的点位图软件,

网友:
对于这种机器有图纸就好修,要是没图纸,死翘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软件,名字说一下,谢谢啦!我用的华硕的点位图软件真不好用,老是打不开。一直没有找到 ...

BoardViewer.exe 用的就是这个,本论坛有下载。我就不再上传了。

网友:
非常的详细 简直无敌

网友:
为什么电流上去不亮 还要测1,8V呢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我们小白的福音

网友B(2018-11-25):
可以分享一下点位图吗楼主?应该有个repair guid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享一下点位图吗楼主?应该有个repair guide的。。。

就是本论坛下载的呀,你搜一下会有的

网友:
楼主,你修得太好了,厉害,付你了

网友:
可惜不能加你加分了,谢谢楼主好文章分享

网友:
感觉华硕的供电时序比别的板子复杂啊,我下了一个维修向导,看了看时序,感觉非常复杂

网友:
看来检查流程很重要,应该是查完3v,5v待机和其他供电,还要查他们的pg信号,

网友:
恭喜完修并分享维修思路, 受益良多

网友(2019-11-22):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分析得太好了,下次遇到这个机器学习下

网友:
楼主理论挺扎实的,总而言之根据时序来就没得跑

网友:
写的很详细思路也很清晰,我们这些小小白太有帮助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3-10-09):
谢谢分享了很多关键点。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理论扎实!经验丰富!学习了!